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路,下面有一部分是做什么的?

楼主(2008-03-23):
如题,下面单独有个模块

楼主:
输出功率

偶是新手,只知道上面是整流和逆变部分,但是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

如果我想做个3000-4000W功率输出的电路,该如何改变电路,望大大指点下

网友A:
貌似是后备电源。左半部分是充电用,右半部分逆变用。

网友A:
3,4千瓦你用这个单管反激恐怕不行...

楼主:
请大大指明要用哪种电路才能实现?

请大大指明要用哪种电路才能实现?

网友A:
你等等powerants等这些搞电源的高手来给你说说吧

我没搞过,没啥经验。恕我直说,如果你连下面那部分是什么功能都看不出来,要搞个几千瓦的电源恐怕有点困难...

楼主:
···

偶不是学强电的,但是做到这个课题了就没有办法···

网友B:
楼主从没做过电源,一开始就做3000-4000W,不现实

网友C:
我的感觉

我感觉下半部分是采样保护用的,不知道对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