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.为什么有的电路下面有个小方块呀

楼主(2008-03-24):
为什么有的电路下面有个小方块呀,凹进去的.有的就没有呀.

正正当当的在底面上有个方形.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.为什么同一种型号有的有,有的就没有呢?请大家解释一下.谢谢

网友A:
不同封装模所致,想不出什么理由,大概可省点料吧

网友B:
可能是设计模具那个人一时兴起弄上去的吧...可以忽悠人

如果设计模具那人看到了这个帖,估计心里在暗笑:“又有人被我忽悠了,嘿嘿~~~节省材料?定位?加快散热?减轻质量?慢慢想去吧,我灌水去了~~~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