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控制正弦波逆变器过零点换相问题,过零点有振荡

楼主(2008-03-21):
现在我的逆变器从正半波换到负半波,是通过PI累加出来的面积是正还是负来决定的,当前面的PI结果为正,当前的PI结果为负是,就进行过零点换相.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当换相的时候,电压会突变,理想从正到负没有振荡,但是实际中,会出现:正->负->正 的情况,那么我的程序又进行了一次换相,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情况发生!

网友A:
没明白LZ的问题。贴个图吧

楼主:
就是过零点的时候振荡

我现在是双边单极性SPWM控制,使用一个电压PI环补偿,
现在软件是这样换相的:
当前面的面积为正,现在的面积为负的时候,就过零换相,但是还是有个振荡发生,请指点.
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到电压没有到零就换相了.

楼主:
是不是我的PI补偿的相位裕度有90°造成的,

使得跟踪太慢了

网友B:
应该是死区问题吧。

应该是死区问题吧。

楼主:
那怎么补偿死区呢?

网友C(2018-12-12)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是双边单极性SPWM控制,使用一个电压PI环补偿,现在软件是这样换相的:当前面的面积为正,现在的面 ...

你的逆变器是工频还是高频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!

网友D:
你的过零检测, 是否考虑增加一个容错技术, 不单纯从检测信号上判断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是双边单极性SPWM控制,使用一个电压PI环补偿,现在软件是这样换相的:当前面的面积为正,现在的面 ...

应该是算法有问题,用面积法,理论上只会产生换相滞后,而你这里很明显换相超前了。
对于单极性SPWM非零点下臂切换,就会产生这样的震荡,只有准确在交流零点切换,这样的振铃才能消除。
不知道你的内部控制模式是怎么样的,对于单极性SPWM,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判断,不管PI计算结果是怎么样的过程,到换相瞬间,占空比应该等于0,也就是说是上臂驱动=0的一瞬间,就是下臂换相时间。

网友F:
1.可以硬件加一个过零检测
2.软件的话可以改进算法加死区
一个转行多年的菜鸟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