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过流过压过热短路保护电路

楼主(2008-03-26):
求过流过压过热短路保护电路,有谁做过的可以分享一下的呀,小弟在做开关电源

网友A:
这可没办法提供

这类保护电路千变万化,而且往往是根据你的主电路来设计,主电路不同,保护电路肯定也不同。
原则是:使用非线性电路。主电路正常工作时保护电路不起作用,主电路工作超出正常范围(由设计者确定)保护电路开始工作。可能使用正反馈,也可能使用负反馈。

楼主:
说的很对

我做的是开关电源输出接入到充电器的保护电路,考虑的最多的也就是过流过压的问题,负反馈的话该怎么实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