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C电路,开关管导通的时候Vce或者Vds会接近于零吗?

楼主(2008-03-26):
我的RCC电路,怎么调整驱动,怎么变换匝比,不管用三极管还是MOS,导通的时候开关管两端都是18V左右,输入电压我从20-25伏都试过了,开关管导通的时候两端电压会随输入电压提高而提高.我用示波器看的

网友A:
输入电压20V,开关管压降18V,不大可能

估计你的测量有错误。

楼主:
MOS管两端的波形,20v/div

楼主:
maychang老哥,好久没看到你了

有些问题想请教你,能留个E-mail或者QQ之类的吗?

楼主:
也不知道哪里错了,占空比总是大于0.5

匝比和驱动都反复试过了,计算过了

网友A:
把图贴出来大家看看,也好给你出出主意。

楼主:
这个是电路图,其中几个元件都有调整

(18-36vDC输入,5V250ma和5V150ma输出,测试在20V条件下进行)
Vce的变化始终不大
R4,分别试过82,120,220,470,750,1000,1.5K,其中470和750三极管比较不热,阻值越小三极管越热
C4,会影响到频率,用当前值三极管的温度比其他的低一点点,占空比我看不出有变化(我想也不应该有变化)
C7,试过0.1,3.3和47uf,我看不出有什么影响
R7,C5,奇怪了,应该是吸收反向电压的,但是接上后反而会使波形难看,有时一个波中间还夹有一些小波了
D3,接不接没看出有什么变化
把三极管换成MOS,波形更整齐好看,但是Vds差不多.
匝比,当前值和60:30:30:23的比较好,75:21:21:23的,40:38:38:26的(这个是按照电感量比值开根号算的),不好

网友A:
从这句话看,有点问题

“也不知道哪里错了,占空比总是大于0.5”
从3楼波形看,占空比只有0.3左右。
3楼的波形,不知道零在哪里,无法说管子导通压降多大。

楼主:
稍微靠上一点的是零线.就是有一条横的刻度线交叉的

网友B:

应该用DC直流输入状态才能正确读出开关管导通的时候Vce或者Vds!

楼主:
就是用的直流呀,交流根本就看不到的(20v/div)

网友C:
你测错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大.

从VCC,匝比,反峰电压可推出导通的时候开关管两端电压.

网友D:
直接测量会有错误的

还不如测量变压器两端的电压,再以此换算出开关管的压降。

网友C:
波形很差,导通时间,关断时间都太长,效率不差都难.

楼主:
我还在CE两端加了加速电容了,都还是这样

怎么改善呢?还要加什么措施呀?
不过我看波形的竖线蛮直的呀?怎么说导通和关断都很慢呢?从哪里看出来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