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在倍压整流模式下如何进行功率因数校正

楼主(2008-03-28):
在倍压整流模式下似乎功率因数校正无法正常进行啊

网友A:
很难实现

倍压整流实际上属于升压型电荷泵;PFC的实现,是控制变换器从电源吸取的电流,与电源电压呈线性关系。

倍压整流要实现PFC功能,是一件很难的事。

其一、简单的倍压整流,不管正半周还是负半周,二极管的导通角都很小;
其二、就算采用高频方波控制倍压整流器,作主动电荷泵,某一时刻的输出电压也仅仅是输入电压的2倍,也只有在输入接近峰值时,才能为主储能电容提供充电,谈不上实现PFC。

楼主:
那么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

一个既能适应中国220V又能适应日本美国110V的的电源就无法加装PFC了?如果一定要求有PFC的话又如何解决呢?

网友B:
PFC不是会升压吗?去掉倍压行不行?好的PFC IC应该要有这个能力

楼主:
这升的也太高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