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,得不到我想要的电压

楼主(2008-03-28):
请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,设计要求出DC24V,但实际只出来11.40左右。请高手指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?谢谢!

网友A:
回楼主

检查开关电源工作,最有用的仪器是示波器,通过各点波形和电压来判断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。可以说没有示波器就别动手搞开关电源。
但楼主好像根本没有使用示波器,仅用万用表量了量直流电压,然后就换元件,这是远远不够的。

网友B:
占空比太小

基极激励脉宽因C10受限制,并个4148(箭头向左)

SD1403是CRT显示器用的行管,拿来做小功率SMPS太浪费,小心老板K你

楼主:
谢谢PowerAnts,明天我试试!
那个两个0.75的2010电阻价格更吓人。。。
反正一年卖不了多少个东西,售价也不低,贵就贵点吧!

楼主:
回复主题

加了4148,出来的电压还是那个样。
后来又把C10换成47nF,电压提高13V。
问题还存在那里哪?

楼主:
回复主题

示波器是有的,看过些波形的,也看到工作状态是不对的。
但我想不到问题出在哪里。我是新手

网友C:
是空载13V吗?

楼主:
回复楼上

是的,P1端子外面没有接任何东西!

网友B:
D2

TVP的钳位电压是多大?变压器匝比多少?

楼主:
变压器

变压器原边91T,主副边30T,辅助副边11T

网友C:
PC817坏了吧?或者变压器通名端也许绕错了!

楼主:
一开始因为PCB设计跟变压器同名端不匹配,启动不了。后来改了下,接了几根飞线,能启动了,电压达不到要求。
我也怀疑过PC817坏了,我就把去掉。去掉后启动不了了。
对开关电源很不了解,也许犯了什么低级错误,自己发现不了。

网友C:
叫别人帮你检查同名端,你已被错误遮住眼了!

网友C:
去掉PC817不是起动不了,是要烧东西才对啊?!

楼主:
爆电容!

哈哈,只是很短的通了几次,输出电容爆了!

网友C:
C11 或 431 坏了!!

楼主:
C11拆下来量了一下好的,431新的焊上去的应该也没有问题。

看过变压器副边输出波形,跟正常的类似,只是到13V,就频率就稳定下来了。

网友C:
有太多矛盾的地方!

PC817现在不会起作用啊!电压因上去才对.
现在或者去掉PC817不会爆C8了.
测一下R2,R5结点波形看看.

楼主:
说出来不好意思,我本来又不搞开关电源的,对这东西也一点都不了解。老板接一个产品里有这东西。我照样仿制一个,除了PCB布局有差别,其他应该都一样了。我现在都用人家样品上的变压器了,还是出不来。哎,还是下岗算了。

网友D:
我的看法是,断开输出副反馈,电源应能正常启动,并且要满足输出电压大于24V
40V应该是有的.若没有,可能就是副反馈不足,可以适当减小限流电阻.R16改为4.7k比较合适

网友C:
用PI的TOP做吧,电路有范例,变压器参数有软件生成,生产时也省

楼主:
我试过R16接与不接几乎没有差别。

楼主:
把431去掉也能出来

把431去掉也能出来,怎么回事哪?

网友C:
所有的情形表明,PC817接错了?!

1;输出13V时PC817是不会工作的.
2;431去掉PC817是不会工作的.
3;既然不工作暂时把它拿下也可以,
4;可是为什么把它拿下会爆电容?
5;因为你的PC817接错了?!

网友E:
占空比小

占空比小
反馈的量大了,检查一下R15,R14的阻值是否正确,适当调整应该可以使输出电压提高的
因为你去掉PC817后输出的电压应该很高了,不然不会爆C8,去掉PC817就相当于没有反馈了,反过来这说明反馈量大了,限制了输出电压

网友F:
我做的一个24v的电源,单端反激

发现万用表量输出为23v,示波器测量纹波有500mv以上,输出端的地对大地间加一个471/1kv的瓷片电容,万用表量电压为24.1v,示波器测量纹波250mv,如要降低纹波到150mv以下,有何措施?

网友G:
这种电路效率太低,而且你所用的元件价格又贵,建议改用PWM芯片控制.出这样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变压器和功率管的驱动.

网友H:
检查Q1的放大倍数!

再在431基准端和地间并104电容试试,如果输出能上升说明输出纹波太大,,检查C8的高频阻抗

网友I:
R12的阻值适当加大

 R12的阻值适当加大,使得数字周期变长
如果不行就换变压器,输出端加多几轧
R13光藕取样电阻也可以适当的加大一点

网友J:
R13 R14的阻值对吗?

431的最低稳压1.25

Vo=(13+1.5)*1.25/1.5=12.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