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调速器这样做行不行?

楼主(2008-03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电动机没有续流电路,MOSFET关断时将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,击穿MOSFET。
D1C1等对“地”(图中的地线符号)有很大的、频率与PWM信号相同的交流电压,这不是好方法。最好电动机接到MOSFET的漏极。
MOSFET门极放电靠R2,放电时间相当长,MOSFET损耗比较大。

网友B:
光耦PC817左边4 3脚导通

即使忽略导通压降20N60的开启电压也只有7.5V   太低了
建议改变两个R2的比值

网友C:
我看还行,在MOS管两端加上续流管,接光耦那个R2改为10欧,下面改为1k

楼主:
谢谢.

电机的正极我还要接个放电电路的,用于控制电机立刻停机.
我会在MOS管的源极和漏上接个二极管作为续流的.
R2改成1K.
这样应该可以吧?

"MOSFET门极放电靠R2,放电时间相当长,MOSFET损耗比较大。"这句话我不太理解.请指教.

谢谢.

网友D:
你是大材小用

网友E:
无续流管,会把D1和Q1搞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