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单相整流桥怎么组合成三相整流桥?

楼主(2008-03-29):
手头有一个变频器,拆开想研究研究内部结构,结果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难题。变频器输入的是三相电源:R、S、T,按说整流桥应该用三相整流桥,但是实际却用了两个单相的整流桥,怎么也想不明白两个单相的整流桥怎么组成一个三相的整流桥,我是个初学者,希望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1

网友A:
拆开了,并且看到了,还画不出电路来?

单相桥式整流需要四个二极管,三相桥式整流只需要六个二极管,你还多余两个二极管呢!

网友B(2008-05-25):
2楼的可否画个图贴上,我还没做过3相的,只做过单相220的!

2楼的可否画个图贴上,我还没做过3相的,只做过单相220的!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