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15v逆变为500v 30khz交流,推荐一款IC。thx

楼主(2008-04-0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最好正弦波

兆欧表上的升压电路,dc15v逆变为500v 3khz交流,然后整流/倍压整流得500v/1000v供测量用。
现在脉冲变压器松了,老是吱吱响,把变压器用树脂灌封了也没用。

所以想自己做个升压模块。

网友A:
据楼主所述,好像仅一块兆欧表

如果是仅一块,不如买新的,肯定比自己做升压模块成本低。
如果是为了学习,大可不必拿这个东西练习,做其它规格开关电源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现成的升压器很容易找啊

比如LCD冷阴极背光驱动、老的验钞机、一次性相机的闪光灯...

当然,输出电压肯定是不一定对的

自己做的话,光是变压器你就绕不了

网友A:
楼主要求的功率也不大对头

兆欧表怎么会需要20W直流功率?

网友C:
找块royer拓朴的CCFL高压板

CCFL高压板一般为50KHz,输出开路电压可达2500V(RMS),输入一般为DC12V。
按比例降低输入电压完全可以满足兆欧表的要求。

找不到的话来个站内信,俺快递一块给你(朋友去年拿来改良的)

楼主:
功率确实不需要那么大

功率确实不需要那么大
20w我是根据现在表内的脉冲变压器和逆变模块的散热片估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