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,谢谢!

楼主(2008-04-02):
   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,谢谢!
    我用的是TOP226做的,相关参数如图中设置,但是一上电就烧掉了TOP226芯片和82Ω/2W的电阻,其它的元件具体没查还有没有坏的,就这两个比较明显,钳位电路是以前在TOP224上面用过的,我觉得应该可以,不知道其它方面有什么问题,请高手指点下迷津!
    谢谢!

网友A:
RCD缓冲,用100k电阻,太大了吧?
计算过吗?怀疑。

网友B:
光偶反馈那里6.8欧的电阻,光偶能驱动吗?

楼主:
那个6.8R的电阻是TOP官方资料中的参数

那个6.8R的电阻是TOP官方资料中的参数,这个不对吗??

100K的电阻以前在TOP224电路中用过,通过了的.TOP22X的漏电压都是135V,钳位电路应该可以一样吧??

还有其它的可疑之处吗?

谢谢

网友C:
恩。。 有几个问题

82欧姆采用的什么电阻,上电时限流用的,峰值4,5个安培,电阻这么大,限流效果好,但是电容充电时间变长,所以发热还是很大!!!而且他在电路正常工作的功率都不知2w,最少4.2w!!
这里建议采用大功率水泥电阻(电阻值自己再算算)或rtc。
特别说明,这个电阻对过流保护一点作用都没有。

电源功率多大? 没说!

储能电容多大?没说!

472与100k电阻时间常数太大,226是100khz的。建议减小电阻至1k附近。看效果再说

别的问题没看出来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

1、472和100K的时间太长,那么如果换成P6KE200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

2、电路的输出电压46V,电流1A,功率应该在46W左右,图上有标的

3、储能电容的容量是47UF的

4、不知道楼上朋友说的RTC是不是热敏电阻啊??
那个82R的电阻可以去掉不用吗??

根据以上的朋友的分析,大家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不是在472和100K的并联之处啊??

它们并联的时间常数跟开关频率有很大关系吗??

我TOP246(开关频率132K)的开关电路,有人用的82K和223并联的都过了
怎么我这里过不去,困惑了好多天了

请大家帮看看,谢谢

楼主:
还有一点

还有一点,变压器是让别人帮忙设计的,不知道设计的怎么样,请懂的朋友顺便看下这个变压器有没有问题,谢谢

网友D:
104的电容小了点,改为1UF。

104的电容小了点,改为1UF。

网友E:
接光偶那的10k电阻太大了,改2k。

用P6KE200当然更好,图用CAD画的吧?赶快检查同名端与实际相符否!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

8楼的朋友说104,是两个,还是其中一个??

变压器是按别人的图纸看的同名端,应该不会有错

至于把10K的换成2K的电阻,不知道9楼的朋友怎么算的,能说下吗?谢谢

楼主:
请问

请问一下,TOP的占空比是自己内部自动调节,还是可以人为给它调??

我的电源功率上不上去,是不是变压器轧数比不对,还是有其它方面的原因,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