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压控恒流源芯片

楼主(2008-04-0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
各位大哥:
  被老板逼的没办法了,求助一个能实现0-3.3V输入,0-2A输出的压控恒流源的芯片,我用网上的一些质料搭出来的电路都是电流不能稳定.请各位大哥帮忙

网友A:
运放+MOS扩流。性能好的让你笑……

网友B:
好像没有这样的专用芯片

如 mohanwei 所说,运放加扩流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了

谢谢了,大哥能否再说清楚点,具体是否有借鉴电路啊!因为我用电压跟随的办法结果发热量很大,电流不稳定.用MOS管能保证精度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