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供电可行吗?

楼主(2008-04-04):
请教:

开发一种便携式仪器(用C8051F010单片机开发),用外电源及电池供电。
外电源供电采用DC5V,再用AS1117-3.3V芯片稳压,向仪器供电;电池供电采用4节镍氢可充电电池(每节电池电压1.2V,串联使用,共4.8V),再用AS1117-3.3V芯片稳压,向仪器供电。供电模式为:正常情况下由电池供电,当电池电压不足时,用外电源供电,此时,电池处于充电状态。外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采用一个转换电路进行转换。

我的这种供电方式可行吗?请指点!
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可以的,只是电路较复杂.

网友B:
错误

需改为:接有外接电源时,优先使用外接电源供电

楼主:
RE

Teacher PowerAnts:
How are you!
Thanks deeply for your help!

你说得很正确:接有外接电源时,优先使用外接电源供电。

我电路也是如此设计的,有外接电源时,由转换电路自动切断电池供电回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