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电源,现在的困难是变压器问题

楼主(2008-04-04):
适合自己的变压器不好找
线径 匝数 磁环大小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
自己绕线很麻烦,主绕组 副绕组 反馈线圈
还有自己绕线漏感大??
变压器有没有统一的标准???

网友A:
变压器都是要自已整的

抄板?鬼知道你抄的板是第几“代”了

网友B:
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没有标准

也没有办法制订标准,变化太多了。
一般情况,需要自己设计,自己绕制。至少,设计之后将各项参数交变压器厂家绕制。交变压器厂家绕制的缺点是可能要反复修改多次,时间花不起。

网友C:
变压器

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实在不好做啊。做一个开关电源电难而全最麻烦的就是变压器。

网友D:
同感,最麻烦的就是变压器,特别是功率稍大点的

网友E:
变压器自己做

先看电源功率有多大再选磁芯和线径,匝数实验为准.

网友B:
不同意楼上

匝数也需要计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