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17的线性电源

楼主(2008-04-07):
输入是30-60V,输出15V/0.25A,如图的参数的话,三极管的最大功耗将近8W,请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参数选择,可以使三极管和LM317的发热尽量小一点。

网友A:
对线性电源来说,总发热量由输入输出电压差和负载电流决定,与电路参数基本无关。

楼主:
发热知道是无法避免的,就是想参数变一下,让三极管上的发热部分转移到电阻上,这样散热器就可以小一点了

网友B:
re

use 34063 or lm5007

网友A:
电压差比较大

最好还是用开关电源。

楼主:
想能不能便宜一点的

34063虽然便宜,但是输入输出的压差不满足要求吧。
使用开关电源的话有没有成本在5元以下的方案啊?

网友C:
请教一下.

刚学的,问一个傻问题,

上面NPN管作用是啥啊,

网友D:
三极管提供317电压

317电压由稳压管-0.6V

网友E:
这个用法发热量是固定的

具体哪个元件损耗多少 你自己计算一下就行了啊

网友F(2010-01-07):
三级管是扩流用的

看清楚喔!…它们是串联关系哟!…

网友F:
也就是恒流源

嘿嘿!…

网友F:
错了:恒压源

网友G:
要计算元件损坏,什么书上讲的比较全面呢?

网友H:
建议使用lm2576 开关电源

网友I:
建议使用开关电源,如果一定要使用线性电源的话,那么你可以考虑做多几级的稳压,将功耗平均分摊,不过这样貌似成本及电路都比较痛苦一点。

网友J:
用开关电源,注意做好防干扰措施,否则认证过不了.

网友K:
我前端时间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后来改用LM2576了,个人认为这样的电路最好时使用BUCK电路。

网友L:
后端加三极管扩流,可以吗?

网友M:
是省点钱,可是费得电钱呢

网友N(2013-09-05):
最好还是用开关电源。

网友O:
LM317参数:
输出电压:1.25-37V DC;
输出电流:5mA-1.5A;
芯片内部具有过热、过流、短路保护电路;
最大输入-输出电压差:40V DC,
最小输入-输出电压差:3V DC;
使用环境温度:-10-+85℃ 。
存储环境温度:-65-+150℃ 。
所以你这个电路确定是好的?在60V的输入下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O:
抱歉,发错了,呵呵

网友P:
LM2576 输出入可以到40V,我们产品在用,工业产品,稳定性还可以,不过我们是用24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