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谐振电路-电感和电容与输出功率的计算公式

楼主(2008-04-07):
请教:谐振电路-电感和电容与输出功率的计算公式,先谢拉!
这是简化图

网友A:
电感和电容与输出功率无关。

楼主:

请教:谐振电路-电感和电容与输出功率的计算公式

网友B(2010-01-11):
类似的回路,输出功率依照什么来计算!
比如这样的全桥,然后中间接的就是电容和电感,负载就是那个电容。其实就是2个电极构成的电容,中间是气体。
要将功率耦合进入电容间的气体里面。

网友B:
有什么书籍讲得比较清楚的。。。

网友C:
pwm控制,功率大小与to时的脉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