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隔离直流电源,除了电源模块还有其他什么办法?

楼主(2008-04-09):
将一个直流电压源隔离后给光藕两边用,请问除了用电源模块,还有其他什么办法?

网友A:
电源模块是买的成品

自己搭个电路当然也可以。不过,原理和买现成的模块是一样的,成本可能较低。

网友B:
根据需要的 功率!

如果只需要  0.1w( 例如 5v 20mA )

那么,显然有办法 比购买  1W / 5W 隔离模块 便宜 简单。

楼主:
呵呵,就是问的那个电路怎么搭呢

maychang和armtft可以给详细解说下不?

网友A:
还是你先说说吧

电源电压多少?需要供电的电压多少?多大电流?输出电压是否需要稳定?

楼主:
5V

电源电压5V,隔离后输出5V,电流几十mA~几百mA,输出电压要稳定
还请给说说是怎么考虑参数的,多谢噻~

网友A:
5V输出几百mA

光耦需要这么大电流么?
光耦的电源电压有些变化,是允许的吧?

网友C:
Re

自己搭不划算,变压器设计比较复杂,一般采用推挽.大公司也不会在这个上面下功夫,都是买现存的模块,模块有如下几个优点:
1.灌封后,隔离性能大大提高
2.体积可以做的很小,如果不封起来,变压器在外面,不好安装
3.生产比较麻烦,测试比较麻烦,做一两个样机没问题,批量生产时,生产成本也许会远高于您的元器件成本,不值.
4.建议还是采用现存的模块电源

5.如果你想做,可以采取推挽结构,给光耦供电,看是应用在什么电路后决定是否要采取稳压,如通讯隔离,可以不采取稳压电源.
6.要想做出优良的产品,还得结合产品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电源

网友D:
通讯隔离不用稳压?

例如485芯片,不稳压能行吗?差分电压才那么一点点,会误判的吧?

网友A:
要是485,还真不必稳压

供电电压有些变化没关系,当然也不能太大,5-9V之间就行。

网友C:
donkey89 网友:使用不稳压的当然可以应用在RS-485电路中.

donkey89 网友:
使用不稳压的当然可以应用在RS-485电路中.

需要满足以下几点:
1.空载时,必须满足电源模块是否可靠工作,这需要结合你选择的电源模块功率等来考虑是否加个假负载.一般空载电压比较高点,加假负载,一方面可以减小输出电压,第二可以让电源模块在一个优良的条件下工作.
2.空载时,必须保证RS-485芯片工作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之内
3.最大负载时,必须保证RS-485芯片工作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之内
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一切以数据手册数据为准,这样就不可能出现问题.

网友D:
倒也不仅仅是电压的变动

我用485,特别是远距离,发现工作电流的变动还是比较大的,以我的为例,测试的时候挂了16个地址设备,不通信的时候是40ma,通信的时候130ma,如果用开关电源,在40ma的时候,纹波会比较大的,所以我一直没敢用.都是用线性稳压,至少把纹波抑制住了.

网友C:
R

1.RS-485发送时最大电流比静态电流要高很多,这个最大电流应工作在电源模块的最大电流范围内
2.纹波比较大,这个纹波波动范围只要在RS-485收发器正常工作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.
3.你说的纹波大是有多大,纹波噪声可以外接电容或者LC滤波减小
4.不同厂家的电源模块的尖峰噪声不一样,尖封噪声抑制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,最好选择尖封噪声比较小的电源模块使用
5.用线性稳定,岂不是无隔离特性

网友E:
自己做,买现成都有道理。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