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C电路问题

楼主(2008-04-09):
我调出来的RCC电路有下面几个问题,请高手们看看怎么解决,谢谢!
1、在输出端看交流纹波信号,会有接近50Hz的交流信号掺杂在里面,使波形极不稳,请问下应该怎么样调节啊??
2、MOS管栅级接的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的值主要与什么相关啊??应该怎么选合适??
3、输入端整流之前接了一个30Ω左右的限流电阻,超烫手,怎么办啊??

刚接触RCC电路,好多不明白,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啊
谢谢

网友A:
RC要满足振荡的最基本前提`相位`振幅`
有50HZ的市电进来~想必是你的电路前后级隔离不好吧~
那个电阻是并联接的还是串联接的?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

50Hz的干拢问题已基本解决,是线走的有点乱
30R的电阻,因为电流有300MA通过,可以功率有点大吧,还没解决好

新出了一个关键问题,就是在电源工作时间持续增加的时候,输出电压会不断上升,虽然到后面上升速度比较慢,但是也在上升,我担心这样上升下去会烧坏电路元件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了

网友B:
可能是431质量差,另431的取样电压阻要小点,下端电阻1K为宜

楼主:
谢谢楼的朋友的回答

楼主:
谢谢楼的朋友的回答

谢谢楼的朋友的回答,但是我没有用TL431啊
我用的稳压管来稳定光耦输入端的电压啊

网友C:
限流电阻宜用NTC

网友B:
难怪电压飘移,改431吧!

网友D:
t.jm

版主,可以给份RCC电路设计比较详细的讲稿么?
wuyan_feng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