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一般放电到几伏开始充电?

楼主(2008-04-10):
另外问一下各位手机提醒充电和自动关机时
锂电池电压一般都是多少?

网友A:
最好是随用随充

锂电池无**效应,在3.0-4.3V之间随时可充。

与别的电池一样,锂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与放电电流有很大关系,高倍率放电终止电压可低至2.6V(如动力应用),而小电流放电的终止电压一般为3.3V,手机应该属于后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