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5制作buck,这样可以吗?

楼主(2008-04-11):
使用555芯片来产生PWM波形,PWM的D是0.5。我把输出的取样连接到5脚,这样当输出有变化时PWM的频率也会进行变化,从而调节输出到15V。
计算了一下参数,输出电流0.5A,电压15V,但是不太清楚输出电压纹波如何计算?
另外,在变频率来调节输出的时候,对参数的计算有什么其它要求吗?

楼主:
图片

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4/200841115301475.jpg 再试试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4/200841115301475.jpg

网友A:
不行吧

555做的电源效率会很低

网友B:
有那么多专用的电源芯片为什么一定要用555?

网友C:
555不比PWM便宜

楼主:
这几天考虑了一下

发现自己的方案错了- -!
还是得改变方案了。

楼主:
另外问一下

4楼的朋友,能简单说一下为什么555做的效率会低吗?

网友D(2008-05-25):
555频率不是很稳定吧!

555频率不是很稳定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