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我看看这个波形是不是传说中的间歇振荡?

楼主(2008-04-13):
RCC电路,G级波形,除了在高频段有规则的波形,在低频段还有这个波形
(其实Vds也有类似形状的,在输出端,也发现了)
是不是书上说的间歇震荡?我怎么调都无法消除这个,最多是波形的宽度和组合有变化
G极 10v,2ms/div

楼主:
再贴一次,试了好多次了,每次都是文件都是0,怎么回事呀?

这次应该成功了吧

网友A:
间歇震荡并不是一件坏事啊?只要满足最小负载时不振荡就行

间歇震荡并不是一件坏事啊?只要满足最小负载时不振荡就行

楼主:
终于把图贴出来了

链接别的网站的,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
间歇振荡导致纹波很大呀,500mv还多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