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设计的电源保护电路,请高手指点下。。。

楼主(2008-04-15):
下图是我自己设计的线性电源,变压部分很简单,主要是想问下保护部分,除了我用到的保险管,安规电容,压敏电阻和滤波电感外,还需要在加什么保护器件?是否在220V接入前在做个隔离?是否还需要雷击的时候做个放电处理?因为是用在室外,应该是会碰到雷击的情况,请高手指点了啊!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A:
压敏电阻在C4的前面,可以在压敏后加一个热敏

网友B:
LS习惯性的按开关电源来对待了,不要加热敏电阻.

我觉得较完善了,L1都有点多余,因你的电源是工频变压器,产生的干扰少,本身也有抗干扰的能力.

楼主:
先谢谢楼上两位指点。。。

难道不用在加什么放电管之类的?以实现干扰的泻放。。。

网友C:
工频变压器防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屏蔽层。不过你已经有了两个电容到地,又使用了L1,估计工频变压器不加屏蔽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楼主:
谢谢指点,呵呵,我太菜了,感谢大家帮助。。。

网友D:
稳压管有问题

 5.6V太小了

 看看数据手册,7805最高输出多少,再查一下5.6V稳压管的误差范围内最高击穿电压是多少。估计会有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指点,我看了下,最高电压是5.2V。。。

网友D:
呵呵,等着吧,返修率肯定会很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