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算定制一个高频高压精密电感

楼主(2008-04-15):
需要50KHz下工作,电感量2.50mH(精度最好能到1%,能宽温范围内保持稳定),最大电流1A,耐压需要2500V(电路Q值比较大).
参考了一些设计,现在的设想是使用EC35的磁心,PC40的材料,为降低电流密度,温度等,同时考虑高频时的穿透深度,采用细些的线多股并绕,这样工作时会稳定些.
手工制作过一个,上去电路后啸叫出线磁心等移位导致电感量变化较大.查阅了一些资料,说有种玻璃珠胶不错.但手头无.
现在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:
为稳定起见,是否应该找磁导率更低的磁心,更多匝去绕这样达到精确的电感量(加气隙可能难控制).不过这样分布电容又上来了.
自己缺东西很费时,不知哪里有方便定制的地方.(上海)
也欢迎朋友们提供制作建议.探讨制作方法. 感谢!

楼主:
怎么回事?

发布主题出问题,不显示到版面上,另外系统时间也不对,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加气隙可用打磨磁心的方法,磨一点测一下,这样稳地定.

网友B:
PC40材料就不行,温漂大的很

楼主:
谢谢回复的兄弟

PC40之类锰锌铁氧体磁心虽然居里温度点不高,但现在其他合适的材料也不好找吧,不知哪个地方能定制,手头东西还欠缺,现只有个手持的电桥,测量频率还低不方便.手工制作,没有玻璃珠之类胶,是不是找相应的材料开气隙的磁环会好些,望有经验的弟兄们支招,非常感谢

网友C:
要避免磁材导磁率温度系数影响

开气隙即可。很小的气隙也比铁心磁阻大得多。
你的温度范围要多少?

楼主:
谢谢

我的温度范围估计要0-80度,希望能在宽温范围内保持参数稳定

网友D:
我记得有标准电感卖的!不过电压和电流都不允许太高!!

网友C:
0-80度,变化1%

你的气隙要相当大才行。

网友B:
lz,用铁镍钼合金的磁芯,温漂很小,不开气隙也差不多1%

楼主:
非常感谢

感谢音乐乐乐 maychang h572 t.jm的热心帮助
我明早去买磁芯试试,再次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