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明白icecut的说**

楼主(2008-04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加散热器吧?

网友B:
不加散热器当然会热

1.5A负载,功耗已经1W多了。

楼主:
使用TO-220,加了散热片了的!!!

就是没有办法最大功率吗?
12A的可控硅连500W也达不到?
市面上为什么有些调光开关能做到600W甚至1000W呢?
郁闷啊!

网友C:
开关次数多吗?

用大点的电容电感试试。。。。

楼主:

icecut可以说清楚些吗

网友D(2008-07-14):
我也碰到同樣問題

呵呵,我也碰到同樣問題,可控硅溫度很高。加熱散熱片都有85度

网友E:
TO-220封装

跟据厂家材料不同,在45-65℃/W, 1W以内右以不要散热器
SCR导通时,压降介于1-2个PN结之间,1.5A肯定超过1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