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移动硬盘烧了,我的电源电路有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8-04-18):
DC12V输入,通过2596-5.0V转换成5V给移动硬盘,工作很多次都没问题,当昨天烧了,郁闷!
大家看看,这个供电电源方案有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提问需知

写作文讲究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,你问问题总要发个图吧?

网友B:
哪个地方得是短路了吧?

网友C:
烧了什么?

网友D:
烧了什么?是硬盘还是电源?

如果是电源好的硬盘烧了,那是硬盘的问题。

网友E:
看你电源部分没什么问题啊

楼主:
烧了硬盘呀

移动硬盘啊
这个电路某种情况下,会不会输出过压啊?比如移动硬盘热插拔、或者启动时。

网友F:
回楼主:2596一定要注重品质

今天的深圳市场里2596已经烂了,仿冒大厂的太多。
仔细测试一下动态特性可能会找到问题。

网友G:
你把数据手册上的图抄来,那个图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

网友H:
是不是LM2596工作不稳定

网友I:
肯定是买了冒牌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