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里,用LM2576-3.3V芯片供电可以吗?

楼主(2008-04-18):
需要做一RS232适配器,用到如下的元器件:MAX3232、7个0.1uF的独石电容。供电时,选用LM2576-3.3V芯片及其外围元器件:470uF、100uF电解电容,100uH电感,肖特基管1N5822。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:

请教:
我的这个方案可行吗?用LM2576-3.3V芯片供电时,电压质量能达到要求吗?

谢谢!

实在抱歉,下午忘记上图了,现在补上!

网友A:
用2576还有点火车拉马车哩

网友B:
用个便宜的LDO就行了

楼主:
RE

谢谢大家的指点!

我的这个方案确实是有点 火车拉马车 的感觉;也曾考虑过试用LDO芯片。

但由于以下原因,使我不得不考虑试用这方案:
1.输入电压大:+15V;
2.本来要用LM2575-3.3V的,但在电子市场却没买到;

现在我的顾虑是,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纹波大,会不会对信号的传输有影响。还请大家指点!

非常感谢!

网友C:
纹波可以加电容或者LC滤波

纹波可以加电容或者LC滤波

网友D:
始终觉得这里用LDO好点,纹波的问题还要选择合适的共地点。

网友D:
补充一下

CR,LM1117就可以达到3.3V,最高输入电压可到20V,1A输出,只是1117系列有某些台湾和内地型号为了提高价格优势,在设计上输入最高7V,输出800mA

楼主:
RE

谢谢8楼的指点!

前段时间,对AS1117-3.3V进行了简单的测试。但输入电压高于9V时,芯片就严重发热,输出电压也不正常。

今天听你这么一说,就明白了:我在电子市场买到的肯定是你说的 某些台湾和内地型号!

网友A:
1117这样用不管台湾还是国产还是欧美的

都是严重发热的

网友E:
压降这么大,发热难免!你可以使用电流大自带大散热片的LD

好像LT有一些型号是可以的;

楼主:
RE

learning!
thanks deeply to everyone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