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经常看到电源技术中的一砖,半砖,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8-04-18):
请教:经常看到电源技术中的一砖,半砖,这是什么意思?电源砖是什么意思?经常说一砖电源,半砖电源,这都是些什么概念,砖在这里代表什么意思?体积?还是什么?

网友A:
代表的是电源模块的体积

网友B:
应该是面积

长宽有一定的要求,对于全砖模块的长边是十几个厘米,宽的话大约是长的一半.具体数据不太清楚.半砖的话宽和全砖一样,长是全砖的一半,此外还有四分之一砖和八分之一砖,还有准四分之一砖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