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G3524的。

楼主(2008-04-20):
求大大解说下这个电路的原理,此电路功率如何计算他?

网友A:
SG3524输出带死区的交错矩形脉冲驱动两支IRFP250推挽工作,经变压器输出。
注意输出是带死区的方波,频率大约数百Hz,幅值由变压器匝比决定。。

网友B:
可以推动桥式电路的

网友C:
变压器该如何设计

严重关注此类拓扑结构中变压器的变比,初次及线圈匝数等的设计,请求指点。。。

楼主:
功率如何计算?

功率如何计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