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侠们一个主备电池供电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22):
1:2个铅酸电池,12V,8Ah
2:需要作到主备无缝切换

3:仅仅采集各自的电压合理吗?若不合理,采用哪些监测IC比较好。
4:若换成锂电池,有什么不同呢?

谢谢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做过吗?等待大家的回复哈

网友A:
还检测个啥?

各自接个小阻值大功率均流电阻,再并联供电就是了

楼主:
你这样不是有个问题:充电

当充电的时候只能充一个电池吧,当两个电池充电完毕很有可能电压不一样,当并联供电的时候,岂不是电压高一些的电池在给电压低一些的电池供电;

另外,当两个电池都没电的时候,岂不是会造成过放,这样电池的寿命岂不是严重打折。

所以,还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更好一些的监控方法,手机上的电池显示是怎么作到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