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充电器的极性自动识别是怎么实现的?

楼主(2008-04-22):
要做一个充电器,要求充2节并联的镍镉电池、4.2V、8.4V锂电,要自动识别电池种类和锂电的极性。充电器是12V电源适配器供电的。

网友A:
两节电池大概是串联吧?

极性自动识别,可以用三极管桥式电路实现。

楼主:
是镍氢电池,不是串联,是并联啊

要求:*NI-MH 电池并联两槽独立控制,2 路独立电池电压检测,1 路电流检测。LI 电池与NI-MH 电池共用控制电路。
*各槽独立自动识别电池的类型和好坏
*能自动识别锂电池的正负极性并调整充电方式
*适合1~2PCS Ni-MH/Ni-Cd 可充电电池,1PC 任意锂离子电池(锂电池有4.2V和8.4V两种)

楼主:
充不同电池,电源电压应该给不同的值吧?

这个怎么实现?用pwm控制mos管,那只是控制充电电流用的吧,电压怎么办?桥都得用mos管吧,三极管估计不行,不过好在充电电流不算大700mA。这个桥用4个io口控制比较好吧?检测电池电压的电路得在电池两级都有才行吧?不好意思,没做过这个,超级不自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