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2596-12V干扰问题(有电路图)

楼主(2008-04-23):
各位前辈:
    大家好,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产品,该产品需要用网线(双绞线)远程用DC36V供电,由于供电线路长度不固定(60m~300m)不等,所以我采用的LM2596的宽电压输入,输出12V,负载为一个摄像机和红外灯板,摄像机的电流在100mA以内,红外灯板的电流在250mA左右,当不启动红外时,图像是正常的,一旦启动红外,图像就有斜条纹干扰,我把输出滤电容和输入电容都加大了都不行(大概好坏比例各占有50%),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?谢谢!

网友A:
电容是高频低阻的吗?

楼主:
我用的是铝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

网友B:
哈哈

用磁铢隔离两路电源分别给红外和图像供电!

网友A:
铝电解电容分普通型和高频低阻型,在高频时滤波效果差很

有50%的正常,说明还有救,只是某个元件参数不够,电感也是重要元件,你的电感能过多少电流?

楼主:
我的电感可过1A电流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看1脚,输出波型,好的与坏的做个对比,才能对症下

网友C:
地电流形成地电压的问题

很明显,GND和摄像头地之间是有电压的,且随着地线上电流的变化而变化,并叠加再输出的信号上

建议8芯网线用2芯传递电源,用1芯传视频,其余全部做地线,可以改善这种现象,但不能完全消除

要想完全消除,只能用调制--平衡传输--解调的方式才行。

网友D:
完全是接地的问题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

谢谢大家的回复,我在主系统上加一条短的地线直接连到终端(摄像机),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,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基本地的电位差造成的,由于我的网线里的四组双绞线都有用处,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,谢谢!

网友A:
我有点奇怪:

你不是说50%的正常吗?
按道理你就是不改地线,好的与坏的一个一个对换元件,也会找出个原因吧!

楼主:
不好意思

不好意思,之前说50%好的是在60M网线上测试的,300M网线上试全部不可以.

网友A:
把PTC1,PTC2去掉看看.

楼主:
我试过了,也不行

楼主:
只要摄像机的地线一接地就OK

现在我发现只要摄像机的地线一接地就OK,用示波器的地线夹上去也可以.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.谢谢!

网友C:
唉,我9楼的贴白回了

网友E:
用双绞线来作输入本身就会引进很强的干扰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