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驱动感性负载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24):
用电容放电来产生短时脉冲,然后通过脉冲变压器将其输入到负载中。
我用IGBT来作为开关,没用几下IGBT就坏了。我怀疑是不是由于IGBT接的是感性负载,所以导致IGBT被击穿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.
望各位高手给点建议,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没加保护?

不坏就见鬼了

网友B:
从图中看不出楼主驱动IGBT电路

如果是发射极输出,驱动电压幅度要500V的。
估计此图有误。

网友C:
re

IGBT是容易损坏的器件,其驱动与保护是比较讲究的。
还应考虑以下问题:
1、感性负载两端要加续流二极管.
2、IGBT的C、E间要加吸收电路.
3、要有可靠的IGBT驱动电路
4、IGBT的过流保护。

楼主(2008-05-26):
谢谢各位的指教!我回复晚了

前段时间出去了,所以这么久才回复,忘各位见谅。
这是我整套系统的电路图,下面这张就是驱动电路,IGBT用的是HGTG18N120BND(图上标示错了),数据手册上说这个IGBT内带续流二极管,但是我用万用表电阻挡测了c、e两端,发现都是截止;驱动芯片用的是MC33153;光耦接的是TLP250. 从图中可以看出,我没有使用MC33153的保护功能。
参考了各位的意见,我加了个RCD保护电路。电容选的是220pf的无极性高压电容,二极管是P6KE440,电阻采用的是一般的1/4W的电阻。因为当时是手上正好有这些所以就直接用了。该电路搭好以后,整个系统工作正常。
由于我们的脉冲变压器是订做的,在试验后满足不了要求,于是拿去厂里让其改进,但是我提出将原边电阻增大(最后测出来直流电阻增加到40欧姆),他们也照做了,这次取回来以后。马上放在电路中试,测试后发现IGBT 再一次坏掉。经测量IGBT的C和E之间有60欧姆左右的电阻,正反测都是一样的结果。
通过两次试验比较,我觉得过流击穿的可能性不大,因为第一次电流应该更大,都没有发生及击穿,于是我怀疑和过压有关系,不知道我分析是否正确?
还有就是 RCD 的个器件参数怎么选择?
谢谢各位!!!

楼主:
刚才发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