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3.3V电源

楼主(2008-04-24):
   我要做一个3.3V电源(误差不能超过0.2V),输出电流500以内mA,请教各位用什么芯片性价比最好。
小弟在此谢过大家。

网友A:
输入电压是多少?

如果是220V,那就是变压器降压+桥+电解电容+开关电源芯片
高于DC9V,也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芯片;
如果是5V,则直接使用LDO;

楼主:
220V AC

不好意思忘了说输入电源了
做这种电源, 一种是直接输入220V AC
另一种是输入24V DC

楼主:
如果是24V输入,使用什么开关芯片性价比好?

我们无论AC 或DC最后都是从24VDC转为3.3VDC,在24V转为3.3V的时候使用什么开关芯片性价比好?因为是要做产品,2576-3怎么样?有比这更好的吗?还请大侠指教。

网友A:
2576-3应该可以啊,一种做法是先到5V再转为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