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请教前辈

楼主(2008-04-27):
我有一个电源市面上很普通那种,里面有一个集成块LM723CN,打开电源亮红灯,过载或者短路亮绿灯,现问题是一打开就亮绿灯也无电压,检测各元件也没问题,请各位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,谢谢.

网友A:
LM723~是一个线性的电源稳压块`可以作电压调节的`好像范围比较广`你可以查下它的资料`
你的问题说的太模糊的`你最好不要老是查这个IC 像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出在其他方面`不要老在这个IC上找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