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,车载逆变器一接上就烧断保险丝

楼主(2008-04-27):
    ××牌子的500W车载逆变器,用过一两次后,某天忘了先把逆变器关了再插入汽车点火器,立马就把音响的保险丝烧断了。原以为把保险丝替换,再把逆变器开关关闭后再接上就没问题,可一接上就烧断。
    把逆变器拆了,检查了IGBT和其他元件,没发现问题,于是用ATX电源接上12V测试一下,工作正常,逆变器输入220v没问题,再插到汽车点火器上,一插就烧,觉得很奇怪--为什么用ATX电源测试又没问题呢?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?谢谢。

网友A:
软启动有问题?先断开负载试试

楼主:
25A的保险丝也烧断了

软启动?已经是空载的了
我现在的问题是,为什么用ATX电源的12V供电就没问题,用汽车的点火器就烧保险丝?25A的保险丝也烧了,奇怪,但如果不接逆变器的话,汽车点火器是能正常工作的

网友B:
检查逆变器其中一组开关管的驱动三极管,肯定坏了

检查逆变器其中一组开关管的驱动三极管,肯定坏了

网友C:
是噢`你的逆变器有没问题`你先搞清楚

网友D:
换上的保险丝是同一型号的么

估计原来用的保险丝是慢断的,换上的是快断的
用汽车点火器时,接通的时候瞬间峰值I2T超过了现在保险丝的熔断值
而ATX电源有输出限流,所以用它没发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