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牛B的开关电源,效率达到90%以上的.

楼主(2008-04-27):
一个牛B的开关电源,小日本产的,效率达到90%以上的.
图上有两个3个脚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,经测量肯定不是三极管.
有哪位高人能看懂此图,恳请分析一下!

网友A:
忽悠个啥呢?

先不管别的,就MOSFET驱动上串那个331电阻,就决定它效率高不了

网友B:
可能是带内电阻的三极管也不定啊,你怎么那么肯定

网友C:
小功率电源

两个带阻三极管组成一个可控硅起到过压保护作用。

网友D:
RCC能做到高效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