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85电压转化芯片很烫

楼主(2008-04-29):
我用了1085的芯片将12v的电压转成5v,电源工作后,发现没过几分钟,整个芯片开始变得十分的烫,换了个芯片仍然是这样的,查了很多方面都没解决这一问题,自已试图在电源端串接电阻,却发现根本没用,请问各位,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建议没有,非常感谢

网友A:
用途错误

1085是线形电源工作模式,这么大的压差,只允许很小的电流工作。否则功耗受不了。建议用DC/DC,比如2596/2576/MP1410/ACT4060等等。

网友B:
这跟换芯片一点关系都没有

正如二楼所说,压差很大时,电流要小才行。因为:发热的量就是压差与输出电流之积。理论关首先要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