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7915可不可以正电压输入的?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?

楼主(2008-04-29):
请问7915可不可以正电压输入的?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?我知道7915是输出-15伏,但我给正电压输入行不行,这里的正负相对于同一块电路板的“地”而言!谢谢啦!我知道这问题很菜鸟,不过我没试过,不知道哪位试过的?

网友A:
不行,除非你把输出当地,那原来的地就是正压了

网友B:
不行,得换成7815的。

网友C(2011-07-18):
不行,7915是负电压输入,还要注意引脚,与7815不同,不要弄错

网友D:
不想烧坏的话就 换成7815 封装引脚全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