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12发烫原因?

楼主(2008-05-02):
先用7812降压到12V,再用7805降压到5V时,7812发烫,而7805不发烫的原因?

网友A:
7812输入电压几多?7805输出电流几多?

7805烫否与(12-5)=7v 乘 7805输出电流有关
7812烫否与7812输入电压及后面的消耗有关

网友B:
呵呵,可能是压降电流大了!!

网友C:
我觉得

7805不烫就是不到2A电流,前面的发烫就是压降太大!

网友D:
7812 7805 这种 LDO 结构是有地电流的

如果发烫就是地电流太大

网友E:
看看

用万用表看看 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