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 MAX8546 求助

楼主(2008-05-04):
大家好!我在使用MAX8546作一款24V输入,12V输出电源时遇到问题,电路使用的就是maxim的典型应用电路,表现为无输出,测量电感前波形及DH,DL端波形如下,请各位帮助看一下问题在哪里,先谢谢!

楼主:
再附上电路图

再附上电路图,请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,

网友A(2009-08-07):
大哥,在线吗,我现在也是用8546,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摸一样,,问下您是怎么解决的??谢谢了

网友A:
请各位知道的大哥大姐帮帮忙,这个电路是美信提供的评估版的电路,我和楼主roon2001遇到的问题一样是美信原理电路有问题还是其他呢?小弟已经搞了快两礼拜了,,都快疯掉了~~~谢谢大家了

网友A:
在线求助~在线等待,谢谢大家~~

网友B(2010-08-30):
解决问题了吗 ,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qq401575712
tel:15914107194
需要样品请联系

网友D:
选用ZXLD1360 恒流驱动方案,电路非常简单.有需要可提供DEMO板供测试.

网友E:
你的波形振荡比较严重,也看不出什么,开机就打了这一个脉冲?
一般layout原因导致的问题比较多,我看Demo 板好像是四层板。
多找找看是不是layout哪里没注意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