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输入要求输出±12v dc dc芯片

楼主(2008-05-04):
输入24v输出±12v 要隔离的电流在200ma就ok?有接触过此类dc dc芯片的吗?

网友A:
回复:24v输入输出+-12v dc dc芯片

用过LT1372,不过我不知道是我用得不好还是什么原因,正负电源负载必须对称,虽然正负各有自己的反馈,但调节共用。而且我不知什么原因,带负载能力不好,电路板布局?反正最后放弃。

楼主:
谢谢

我查了一下lt1372的资料
看它的实用电路里好像只有2.7-16v的啊!

网友B:
LT1372

不太好用,我同事用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