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ck中加入RC缓冲之后烧了开关管

楼主(2008-05-05):
输出15V电路。原先输入55V的时候,能够稳定输出15V,但是在开关管脚有一个大约50ns 70V的脉冲,为了减小这个脉冲,所以加了一个RC缓冲,但是加上之后,40V上电的时候,就直接烧掉开关管了,不知道为什么会烧掉?是不是由于刚开通的时候电流过大?加个softstart能不能解决呢?

网友A:
这就是你的BUCK电路吗?

楼主:
哦,只是表示一下

传一个具体的,t.jm帮忙看看是不是上电的时候通过的电流过大?如果把RC的电阻加大的话不知道有没有效果?但是如果加大RC的话,那么对脉冲的滤除效果可能就不太好了- -!

网友A:
开关管烧坏的原因肯定不是RC缓冲电路!

电路不全(电感都没表示出来),不好分析.
三极管型号,电感,PWM频率...

楼主:
天气热了,头都晕了

失误大了,电感电容都忘了画了- -!抱歉抱歉
看看这个吧,PWM的频率是60KHz的,因为没有RC的时候能够正常运行,加了以后就直接烧了,所以我会觉得是RC的问题。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原因吗?

网友A:
是不是1000P的电容耐压不够或坏了!?

网友B:
加了RC不可能导致烧开关管啊

或者把10欧姆减小到4.7或者2试试看。

楼主:
电容是2KV的,应该不会的

我觉得是不是开关刚开通的时候,10欧电阻上的电流过大,导致了开关管需要提供这么大的电流,所以一下子过流坏了?感觉如果把电阻再减小的话,电流不是更大了吗?

网友A:
那也说不过去啊.

BD238 DC:2A, 6A@1mS.
RES1=10,电流就不会超过5A,时间也不会持续1mS啊.
现在确认是:
有RC会路时,烧BD238,换一个烧一个,
无RC会路时不烧BD238?

楼主:
厉害啊,果然不是这个RC的问题,可能是我之前搞的时候哪里短掉或者什么了,现在换上去10欧的电阻没问题了。给大家带来麻烦啦。
另外,想问一下,输出的波形里面有大约100mV的振荡脉冲,请问这种脉冲怎么可以减小一点啊?

网友A:
C?220uF的电容加大点,要高频低阻的,纹波就会小点.

楼主:
现在是ripple50mV左右,噪声100mV左右

加大电容,只对ripple有效果,但是对于noise没什么效果

网友C:
再加一级LC滤波试试

网友D:
在220uF的电容旁并一个104电容。

网友E:
浪费了

13003大材小用

网友F(2008-06-25):
R&C錯了

因為你的電路是要先通過電阻給C充電,加上后面的電感也需要儲能,因為加個電阻給電容充電時間就長。電容+電感。。你想想不燒管子才怪,頻率開關太快,后面需求太大,且電感感值也太大了。。。。

网友G:
看不出你的电路怎么输出稳定的1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