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电池(比如锂电池)与电源(220转换得来)的区别

楼主(2008-05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说说

电池的电压不太稳定,随负载的变化较大.电源的反之!

网友B:
电池的电压更稳定,且没有纹波

电池对其它电路的分布电容比较小。

楼主:
我在看一个电路图时发现,电池是4.2V的,供电的电源却是6V

谢谢两位,我在看一个电路图时发现,电池是4.2V的,供电的电源却是6V的

网友C:
电池的瞬时供电能力强

网友D:
最大的区别是

电池能带着走
电源不好带(小型发电机也是能带的)

网友E:
可能是内部有稳压电路。或者可能它的电源适应范围比较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