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激拓扑中电路烧3843

楼主(2008-05-06):
半载以上就会烧3843,空载以及轻载时输出电压正常,测量了3843VCC脚的电压为15V左右,正常的话应该是在9V左右。请各位大虾分析原因?

楼主:
描述下电路

   如图中所示,Vcc接3843的电源脚Vcc,Is接3843的电流采样输入,输出电压经过电阻分压控制TL431的阴极电位,通过光耦耦合至3843的电压采样输入端,3843的PWM输出端接Vg。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,有那些导致上面的故障。
   我自己分析可能是辅的次级线圈砸数不对,即提供给3843的辅助电源过高,导致3843烧毁,不知道对不对?
   应该是给的电路不全,导致各位大虾不好分析,不过也只能这样了,这个电路图已经是公司的成熟产品,若把电路图全部公布出来,估计有人要找我麻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