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FC

楼主(2008-05-07):
各位!请大家帮忙

我最近在学习做开关电源,因为要适应220/110V的AC电压!所以在滤波器后做了一个PFC电路!头头要求PFC输出要达到500W以上!所以参数定在输出DC400V 600W!!PFC之后分成2路!一路是低电压输出!包括12V,5V -12V!都是1A的电流! 决定采用UC3845A反激式!还有一路是0~60V的输出可调!决定采用UC3525半桥式!

  大家觉得可行吗!然后对于PFC与这两路的衔接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!我是新手!请大家帮忙!谢谢

楼主:
问题

现在经过PFC后输出电压达到了400V 1,5A  那对于低电压那一路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吗!请大家给点意见!!

网友A:
有AC85V-265V输入范围能正常工作的PFC控制器可以采用

网友B:
600W的还是用3525全桥好点!

600W的还是用3525全桥好点!

网友C:
0~60V这一路有得戏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