尾灯控制系统原理

楼主(2008-05-10):
个位大虾:有谁知道奥迪车的尾灯控制系统原理及结构呀.

网友A:
你说的是刹车灯还是倒车灯?或者是方向灯?

虽然没有接触过汽车电子,但是我想控制几个灯泡不是什么难事吧/

楼主:
我今天测量了一下

不是这么简单的.我今天测量了一下,它是用脉宽控制的.还有电流加电压检测.其实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怎么样控制,而是我想绕开他的电流检测,当车内部检测不到一定的电流是他就把输出关掉.我就是想用什么方法来欺骗电流检测.但不能用负载电阻热量太大.

网友B:
电流

那你测一下他的电流是多大的

楼主:
1300mA

输出共5个接口每个有1300mA

网友C:
那就考虑电子负载

楼主:
电子负载怎么做呀

电子负载怎么做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