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用单片机产生pwm控制问题

楼主(2008-03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没有做过,因为几乎不可能实现

51单片机产生PWM只能软件模拟,你算算要占用多少时间?

网友B:
微调到是可以

   做输出电压微调到是可以  比如用于蓄电池充电均浮充调整

网友C:
我也想做

用AVR的带PWM的单片机

网友A:
用带硬件PWM的单片机如楼上建议的型号可行

不过只能产生单端工作所需要的脉冲波形,要产生推挽(包括全桥半桥)所需要的波形,还需要另加电路。

网友D:
一样

STC 比较便宜

我最近也在弄PWM,我需要的是1A的电流  不知道该用什么MOS管当开关管好,有没高手给推荐一管

楼主:
我就是要实现充电器给锂电池还有蓄电池充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