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做的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停的下降

楼主(2008-05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从电路本身来看并没问题.

检查一下变压器,取样,反馈电路,也有可能是布线的问题

网友B:
还说没问题?

元件取值简直是胡搞...

网友C:
问题多多多

找个pdf看看吧
太低级了

网友A:
不好意思,我只看了电路原理,没细看元件取值.

网友A:
元件取值错误的太多

R2,R13,R3等,C6耐压值偏低等,还有很多元件与变压器有关,无法准确分析.

网友D:
能有输出就不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