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NP BJT老是烧,请教

楼主(2008-05-15):
如图所示,电路中的PNP的三极管当输入是60V的时候老是烧掉,输入电压低点的时候倒还好。请教是什么原因吗?图中输入端电容用的是27uF的,而不是图上的100uF

网友A:
空载烧,还是带多大负载烧?

楼主:
目前烧的几次都是在带60欧负载时烧的

输出是15V,照理说电流也不太大的

网友B:
给pnp的ce极并个二极管试一试

网友A:
看不出什么问题,说说烧的过程吧.

是在60V做寿命测试烧的吧?

楼主:
还处于测试阶段

就是检测60V上电的时候开关管的温升,运行了1分钟左右后摸了一下开关管,感觉不到有温升,但是就几秒之后立刻烧了。
现在感觉有3个可能性:
1。BE结被击穿了,因为有一次是坏了,但是不彻底,测量了一下EB结坏了
2。就像4楼说的,可能超过了CE的电压
3。输入端的电压纹波过大,导致了超过限制的电压了
- -!感觉BD238的电压能到100V和80V,不应该出现那么多次吧- -!
很感谢4楼的建议,尝试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并联二极管失败- -!

并联之后,三极管发热相当厉害,原来三极管温升在10度以内,并联之后30秒内就手摸不上了- -!由于二极管是直接搭在三极管上的,目前不太清楚是三极管的温升还是二极管的温升。不管怎样,温度太高总归不太理想。
有没有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啊?实在不行只好找一下电压再高点的三极管了- -!

网友A:
没有明显的参数结构问题,要提供

BD238,C极,E极波型才好分析.

楼主:
来一个

这是直接测的C极对地的波形,CE的波形忘了存了,但是和这个是相似的,只要用输入减一下就可以了。感觉波形上没有什么问题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莫名其妙地突然烧了。

网友A:
占空比不对,是不是表笔打反了?

示波器比俺的好多了!^_^

楼主:
- -!是我糟蹋了那么好的示波器

占空比的话反一下就对了的,而且也没看到有什么尖峰脉冲- -!
是不是datasheet上看到的80V和100V不太适用

网友C:
说两句

1、手则中给出的BVceo,是在Ib=0情况下。实际上的Vceo随Ib的增大而降低。
由于PWM经过二级未经加速处理的驱动,上升沿下降沿变缓,部份工作于线性区,一次击穿耐压大幅下降;
2、主开关管驱动没有加速处理,开关电流上下沿变化缓慢,RC吸收回路及继流二极管的结电容,为二次击穿带来“帮助”;
3、很多人被电压波形所蒙蔽,以为看到波形很方,开关速度就很快。实际上由于电感的作用,在Ic变化率大于电感电流变化率时,电压斜率会“加速”;要用电流探笔,或串小电阻取样查看电流波形。

网友A:
PWM IC 是什么,不会是MCU控制的吧?

楼主:
感谢两位的关注

to PowerAnts:
主开关管之后加了个470p的电容,开关的上升沿大概10ns左右,下降沿在150ns左右,个人感觉应该没有二次击穿的出现吧
对于你说的第三点有点不太明白- -!所谓的电压斜率“加速”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吗?
to t.jm:
用的是TL494的

网友C:
BVceo在线性区间降低

因为有1,才会有2

第3点,主开关管的饱合系数这么高,电流拖尾会很严重,请仔细看12楼

网友D:
菜鸟听课,你们继续

网友E:
做个记号,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