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使用34063,提供3.3v型吗,负载电流最大能到多少

楼主(2008-05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我有疑问 MC34063做BUCK降压电路

假如它不振荡,那么还不是高压直通到后面的低压电路?  从而损坏后面的电路.
希望大家帮我解答

网友A:
推荐用LDO

5V到3.3V,LDO效率66%不算太低,这个电压下,非同步整流很难达到80%

网友B:
34063的峰峰值才1.5A,平均提供700-800mA 电流

我要是没有看错你需要>3A,不行要换其他的大电流DC-DC,线形稳压器估计功耗太高